PADS9.4.1如何实现DDR2串联匹配电阻也能实现等长设计??

楼主(2021-11-15):
pads9.4.1如何实现DDR2串联匹配电阻也能实现等长设计??

据说PADS9.4.1加入了最新的功能“Associated Nets”功能,可以实现allegro那样,可以跨越串联的元件计算走线长度。
这样,DDR上串联匹配电阻之后,同样可以让软件去实现等长计算,而不是靠自己去计算。

看了半天“Associated Nets”的英文文档,没弄懂具体怎么去操作。
)
请教大虾们了.

网友:
把匹配电阻的Rf Des头加进去,比方说R,加在最下面Resistor那里,然后再去Designrule那里设置等长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等长数据么!

网友:
可以用ECO功能将电阻两个pin脚短接起来,等长完成后重新导入网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