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样打印真实尺寸的PCB板图纸?

楼主(2021-11-15):
PCB板图画好后,怎样打印真实尺寸的PCB板图?

网友:
    打印设置中比例改为1:1

网友:
    PCB板图画好后,怎样打印真实尺寸的PCB板图?打印真实尺寸的PCB板图很有必要,也就是与实物1:1的PCB板图,1:1的PCB板图打印出来后,可以检查、核实PCB板安装到整机中是否合适,自己绘制的PCB零件库零件外形尺寸是否可用,方法是:打开要打印的PCB板图-------点击屏幕顶部的:文件--------页面设置--------缩放模式:选择:scaled prind-------缩放比例的缩放:选择1.00(1:1打印图纸)--------颜色设置:点击   颜色(打印彩色图纸)------点击:打印即可。
回复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