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互连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1-11-15):
  PCB电路板互连方式有哪些?

   PCB电路板上的电子元器件和机电部件都有电接点,两个分立接点之间的电气连通称为互连。那么 PCB 电路板互连的方式有哪些呢?

  一、焊接方式
  该方式优点是简单、成本低、可靠性高,可以避免因接触不良而造成的故障;缺点是互换、维修不方便。
  1、PCB导线焊接
  该方式不需任何接插件,只要用导线将PCB板上的对外连接点与板外的元器件直接焊牢即可。
  2、PCB排线焊接
  两块 PCB板之间采用排线连接,既可靠又不易出现连接错误。
  3、PCB之间直接焊接
  此方式常用于两块印制板之间为90度夹角的连接。

  二、插接件连接方式
  在比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常采用插接件连接方式。不仅保证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降低系统成本,还为调试、维修提供了方便。
  1、印制板插座:在比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经常采用这种连接方式。该方式是从PCB板边缘做出印制插头,插头部分按照插座的尺寸、接点数、接点距离、定位孔的位置等进行设计,使其与专用插座相配。
  2、标准插针连接
  该方式用于PCB板的对外连接;通过标准插针将两块PCB板连接时,一般呈平行或垂直状态,容易实现批量生产。

  以上就是PCB电路板互连方式的详解,希望能给到大家帮助。

网友:
在比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常采用插接件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