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EMI仿真中怎么加入芯片级电容

楼主(2021-11-15):
    阿杜,你那个课程中,EMI仿真中怎么加入芯片级电容,感觉不是在IBIS文件那设置

网友:
    先转换,重新命名管脚,往库里手工加载

网友A:
    新建一个电容Model,然后在设置IBIS文件对话框那里单击Set On Die Subciruits,选择创建的电容Model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电容Model,然后在设置IBIS文件对话框那里单击Set On Die Subciruits,选择创建的电容Model即可。

    新建的电容模型就是简单的C 1 2 1P,然后再IBIS文件中的Set On Die Subciruits,右侧的下拉菜单中没有任何器件弹出,,,,

网友:
    说明电容Model没建对

网友:
    新建电容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