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中电感和TVS管的选型

楼主(2021-11-15):
    如图,是我从一个开发板扒下来的电源输入。J2是一个2Pin的接口,接的是输入12V3A的电源信号。
我知道这里的L1\2两个电感是用于滤除干扰的,一问他们的选型该怎么确定?
二问电路中D1的TVS管怎么选型?

    输出的12V后续还将进行3.3V、5V的转化,来为开发板其他模块供电。

网友:
    电感滤波直流分量被电感短路,交流分量主要降在L上,电感越大,滤波效果越好;电感滤波,对低频的效果不是很好,往往用在高频的电路中。频率越高滤波效果越好,常用在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上

网友:
    电感一般就耐压,饱和电流这些参数,TVS主要是耐压吧,你可以看看规格书的一些参数

网友A:
    电感根据电路中的电流大小,饱和电流预留50%多的余量,考虑一下电感的直流阻抗,防止发热严重。TVS管根据12V电源的波动大小,和你后级DCDC芯片输入电压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根据电路中的电流大小,饱和电流预留50%多的余量,考虑一下电感的直流阻抗,防止发热严重。TVS管根据12 ...

    感谢

网友:
    TVS是防护后面的器件,后面的器件最小耐压是多少,TVS管的电压等级选多少,其中后面有16V耐压的电容,TVS管选16V就太高了,会造成后面的电容损坏。

网友B:
    TVS是防护后面的器件,后面的器件最小耐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是防护后面的器件,后面的器件最小耐压是多少

    后面开关电源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是4.5-18V;所以保护的电压应该不能超过18V?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开关电源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是4.5-18V;所以保护的电压应该不能超过18V?

TVS的钳位电压VC要小于后级保护电路的最大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