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必看:吉时利数采DAQ6510选型小贴士

楼主(2021-11-15):
       近期,有很多客户咨询吉时利数采2700,但这个型号已经停产,替代型号为DAQ6510。吉时数采DAQ6510是一种精密的数据采集和记录系统,它的设计全面考虑了工程师多样化的需求,可选配12种插入开关和控制模块,适用于测试各种器件和元件,能够灵活地构建各种各样的数据采集或测试系统。开关和测量DCV、ACV是数据采集测试时的常见项目。那么这类应用该选择哪款模块呢?今天安泰测试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为吉时数采DAQ6510选择模块:
吉时利数采DAQ6510的触屏用户界面
您的测试系统是复用器还是矩阵?
复用器和矩阵的区别在于,前者将把多个输入开关到一个输出,而后者可以把任何输入开关到任何输出。如果是矩阵,那么应选择7709。如果属于复用器类型的测试系统,可以通过测试要求结合复用器特点来考量。
复用器类型测试系统开关和测量电压的模块选择
需要多少条复用通道?
10通道:7707
20通道:7700、7706、7710
32通道:7701、7703
40通道:7702、7708
需要测量的最大电压是多少?
采用固态继电器的7710能开关到60V,采用干簧管继电器的7701能开关到150V,其余6种多路复用器可以开关到300V。
需要开关多大的电流?
这里有四种量程的多路复用器可供选择:0.1A (7710)、0.5A(7703)、2A(7706)、1A(其余型号)。
是否要求开关速度?
7710固态多路复用器速度最高,扫描速率高达800通道/秒;其次,可以选择7703高速差分多路复用器。
是否希望继电器触点使用寿命最大?
若是,那么应选择固态多路复用器,因为它的继电器触点使用寿命最长。
是否还需要使用热电偶测量温度?
如果还需要测量热电偶,那么应选择带有冷结补偿 (CJC) 传感器的多路复用器:7700、7706、7708 或 7710。
是否想使用螺丝端子连接器
使用螺丝端子连接器时 , 不需要对每条通道接线,从而加快更换开关模块的速度。
使用吉时利数采DAQ6510时添加相对应的模块, 可以增加单个测试系统的设备数量,并最大限度提高测试能力,加快测试效率。赶紧为您的测试系统配备上合适的模块吧~如果您在选择吉时利数采DAQ6510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www.agitek.com.cn

网友:
复用器和矩阵的区别在于,前者将把多个输入开关到一个输出,而后者可以把任何输入开关到任何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