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pdf线路分页的SKILL?

楼主(2021-11-15):
    各位大虾,有没有PDF线路分页的skill,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1、可以根据CAPTURE的位置来所有页放置器件(且可以设置器件分布距离)、给页器件建GROUP、删除器件和固定的器件。
    2、页器件操作:按CAPTURE位置放、点放置、平摊放置、高亮、灭亮、删除器件、删除GROUP等。
    3、适用:新板、改板、大板、小板均可。
    可以看“INFO”帮助

网友:
    即使客户只提供了PDF格式的原理图,你也可以教客户从原理图给你输出个文件,然后用按orcad原理图分页摆放器件的skill去分页就可以了!另外,PDF原理图也可以按以下链接的方法快速抓模块: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054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