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cad问题请教

楼主(2021-11-15):
    在用camcad读取gerber时,有的PIN地网络没有接出来,同时阻焊层比焊盘要小。
    PCB显示都是正常的,而且我用CAM350读gerber也是正常的,是什么原因?
    是camcad设置的问题嘛?这样搞得以后不敢用camc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mcad pro 如他名字是轉換用.

你的問題是DCODE 順序問題, 無法修改.(它把PAD負片"挖空",放在最後做. 你 ...

    谢谢大神,我把PCB改成英制出gerber,还是一样,所以说后续还是最好用CAM350来读取gerber,不用camc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