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VX原理图元器件part number批量隐藏

楼主(2021-11-16):
请问各位,在原理图里面怎么批量隐藏元件的part number。

网友A:
选中所有的器件在属性窗里面不勾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所有的器件在属性窗里面不勾选显示

谢谢,我知道怎么操作了,刚才我的问题描述有误,应该是所有元件隐藏part number,我找到方法了,在原理图里面调出display control,里面有part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