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里面安装AD21,但提示不支持改系统。。

楼主(2021-11-16):
虚拟机是win7系统的,安装的时候提示不支持该系统,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程序图标有没有没加载出来,
如果没有加载出来
软件安装包不完整,应该是下载或者复制时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图标有没有没加载出来,
如果没有加载出来
软件安装包不完整,应该是下载或者复制时候的问题

直接就是不支持该系统,虚拟机是win7系统,后面我百度查了一下安装补丁文件也还是提示不支持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