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射频电路性能的措施

楼主(2021-11-16):
为提高收音机的EMC性能和降低收音机自身的噪声,采取下面的措施非常必要:
  1. 选择正确的供电模式。当收音机工作时应关断对其它单元(如CD和DVD等)的供电,只对收音机单元供电。最好对FM和AM的射频电路分开供电,在FM模式只对FM的射频电路供电,关断对AM的射频电路供电,在AM模式只对AM的射频电路供电,关断对FM的射频电路供电。采取这样的措施后可以使整机信噪比至少改善10dB。
  2. PCB板的布线也非常重要,应将FM射频电路、AM射频电路、OSC振荡电路、中频电路、功放电路的电源线和地线彼此隔离,并最后汇接到整机电源端。在空间许可条件下,可将FM和AM射频电路用屏蔽盒屏蔽起来。使用屏蔽盒可使整机信噪比改善4dB左右。晶体和本地振荡电路都应用各自的地线环绕起来,元件布局时应使输出的振荡信号线尽量短,这样有利于提高载噪比指标。
  3. 应选择低EMI的mcu,甚至在MCU的程序中采取EMC指令来降低MCU对收音机的干扰。采用按键中断方式来代替常见的按键扫描方式,让MCU在收音状态下关断(即MCU停此振荡)等。采取这些措施可以使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提高15dBu左右。
  4. 为防此闪电和雷击,有必要在天线端加上瞬态电压击穿(TVS)二极管,如SA5.0CA,这是ESD静电防护措施之一。TVS可以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在反向应用条件下,当承受一个高能量的大脉冲时,其工作阻抗立即降至极低的导通值,从而允许大电流通过,同时把电压箝制在预定水平。其响应时间仅为10-12秒,因此可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防雷击效果明显。
  5. 汽车收音机工作环境温度变化大,因此射频电路元件的选择也要考虑温度特性。
  射频电路性能测试
  良好的射频电路设计必须通过正确的测试验证。影响收音机测试的因素很多,首先测试电缆的正确联接十分必要,如阻抗匹配,射频信号通过BNC或SMA插座馈入收音机比用鳄鱼夹夹住天线端馈入收音机效果好,射频信号通过鳄鱼夹馈入收音机天线端射频信号会损失6dB左右;其次,AM/FM信号发生器的音频信号源频谱要纯净90dB信噪比左右),这一点可以从AM/FM信号发生器的用户手册中查看,也可以自己用频谱分析仪测试其性能。一般音频信号分析仪的音频信号源比较纯净,可以将它作为外部音频信号输入AM/FM信号发生器,这样一来测试信噪比和失真都比较简单。

网友:
当收音机工作时应关断对其它单元(如CD和DVD等)的供电,只对收音机单元供电

网友:
    PCB板的布线也非常重要,应将FM射频电路、AM射频电路、OSC振荡电路、中频电路、功放电路的电源线和地线彼此隔离,并最后汇接到整机电源端

网友:
    晶体和本地振荡电路都应用各自的地线环绕起来,元件布局时应使输出的振荡信号线尽量短,这样有利于提高载噪比指标

网友:
    一般音频信号分析仪的音频信号源比较纯净,可以将它作为外部音频信号输入AM/FM信号发生器,这样一来测试信噪比和失真都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