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 二级管 CMOS MOS 场效应管有啥区别

楼主(2021-11-16):
MOS管就是场效应管,场效应管是一种重要电子元件,现在被广泛使用,他具有和以前的电子管一样的特性,是一种电压控制元件,依靠电压信号进行放大,原理是依靠一个信号控制导电构宽度从而控制导电性.场效应管具有三个接脚.

二级管是一种半导体的普通器件,使得电子只能从一个方向流到另一个方向,他只有两个脚,也被很广泛使用.

晶体管,是一个总称,他包括场效应管,可控硅等等器件,一般不能说他有多少个脚,比如MOS管就三个脚,可晶闸管什么的却好几个脚.

CMOS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是一种类似MOS管设计结构的多MOS结构组成的电路,换句话说,他是一种由无数电子元件组成的储存介质,比如说,MOS是一个电子器件,而CMOS是容器,他可以装数据在里边.

网友:
MOS管就是场效应管,场效应管是一种重要电子元件,现在被广泛使用,他具有和以前的电子管一样的特性,是一种电压控制元件,依靠电压信号进行放大,原理是依靠一个信号控制导电构宽度从而控制导电性.场效应管具有三个接脚.

网友:
    二级管是一种半导体的普通器件,使得电子只能从一个方向流到另一个方向,他只有两个脚,也被很广泛使用

网友:
    晶体管,是一个总称,他包括场效应管,可控硅等等器件

网友:
    CMOS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是一种类似MOS管设计结构的多MOS结构组成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