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有个映射文件的概念,那么映射是什么意思?请详细解答!!谢谢!!

楼主(2021-11-16):
DSP中有个映射文件的概念,那么映射是什么意思?请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
dsp软件开发的第一步是对可用存储空间的分析,存储空间分配好坏关系到一个dsp程序员的水平。对于dsp,我们有两种名称的存储空间,一种是物理空间,另一种是映射空间。物理空间是dsp上可以存放数据和程序的实际空间(包括外部存储器),我们的数据和程序最终放到物理空间上,但我们并不能直接访问它们。我们要访问物理空间,必须借助于映射空间才行!!但是映射空间本身是个“虚”空间,是个不存在的空间。所以,往往是映射空间远远大于实际的物理空间,有些映射空间,如io映射空间,它本身还代表了一种接口。只有那些物理空间映射到的映射空间才是我们真正可访问(读或写)的存储空间。

网友:
    首先要指出memory mapped register“存储器映射寄存器”并非dsp独有,单片机和其他32位嵌入式控制器都有此概念。

    memory mapped register 通常作为设备寄存器,但地址统一编入内存空间,也就是说,物理上这个寄存器不属于内存(memory),但在逻辑上它属于内存,要使用访问内存的指令访问它。比如dsp上的串行口设备控制寄存器,通常实现成memory mapped register。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