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电路图片弄到pspice的工作区中,用于修改

楼主(2021-11-16):
如何把一电路图片弄到Pspice的工作区中,用于修改

网友:
如果是两个扩展名为.ddb的文件,可以先将原理图或板图文件先从一个.ddb的文件中导出,然后将其导入另一个.ddb的文件。具体操作如下:file->export->选择要存放的目的地址,点确定即可。
或者,先建立一个扩展名与所移动内容扩展名相同的文件,然后选中(选中后为黄色)所移动内容将其复制到新建文件中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