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火线零线问题

楼主(2021-11-16):
突然想起来,在墙上的单相的普通三孔插座,为什么还要有左零右火之分,既然交流电火线零线是0.02秒变化一次,那么还要区分火线零线干什么呢?

网友:
交流电是从三相过来的,定义也是从三相上来的。

网友:
首先是安全的考虑,许多用电器是有火线和零线接入要求的。火线进入后先通过保险丝,再送到用电部位,零线上就没有安装保险丝,这样保护了设备同时又保护了操作和维修人员的安全。还有隔离变压器,为了保证安全就必须按标识接线,这样机器外壳与大地的感应电压才会更低,即安全干扰又小。其次,建筑电工施工时必须遵守施工规范,施工后要用专用检测器检测的,正确接线为合格。

网友:
只要能保证使用不出问题,随你怎么接

网友:
主要从安全角度考虑。
例如:规定电灯开关必须接在火线上,当开关关闭时灯不带电,方便安全检修。
螺口灯泡因为螺丝壳可能被人触及,所以只能接零线,不能接火线。
自耦变压器等,对接线也有要求,也是基于安全因素。

网友:
出于安全的考虑

网友:
    按规范来说,零线在变电站处接大地,所以理想情况下零线应该是0电位,是安全可触碰的。但是,由于从用电器到变电站的电缆是有内阻的,乘以电流,自然就有了压降,所以实际零线上是有电压(相对于大地也就是人体)的,电压大小不确定,与线路和用电负荷有关,几十V都有可能,所以不是很安全,但是相对于火线还是好一些。更重要的一点,装修师傅如果不合格,在室内布线时把火零线搞反了,这时虽然电器能正常工作,但零线反而会带有高电压,所以大家工作时还是应该以同等的敬畏之心对待火零线,毕竟命是自己的。

网友:
    “既然交流电火线零线是0.02秒变化一次,那么还要区分火线零线干什么呢?”
    0.02秒变化一次是指火线电压一会儿比零线高,一会儿比零线低,这与安全无关。
安全是与相对人体电位的高低有关。地线由于是在用电器附近接大地,与人体电位最接近,所以是最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