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与转换效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16):
功率因数与转换效率有什么区别?

网友:
    尽管功率因数和转换效率都是指电源的利用率,但区别却很大。简单的说,功率因数产生的损耗是电力部门负担,而转换效率的损耗是用户自己负担。可以看得出来,功率因数、EMI等都是对国家电网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