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有没有用过比较好的ADC采集芯片?

楼主(2021-11-16):
请问大侠们有没有用过比较好的ADC采集芯片?

网友:
比较常用的是ADC0809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首先,看你要多快的转换率;
其次,要串联转换的还是并联转换的;
第三,要多少位的8bit,10bit,....16bit....;
最后,要想采样采得好,模拟电路设计也是关键。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只从设计的角度出发。
    首先,看你要多快的转换率;
    其次,要串联转换的还是并联转换的;
第三,要多少位的8bit,10bit,....16bit....;
最后,要想采样采得好,模拟电路设计也是关键。
    加上其他要求,那选择就更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