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主要是什么功能,怎么分析呢?

楼主(2021-11-16):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主要是什么功能,怎么分析呢?谢谢

网友:
    这是一种超低噪声与出色的高速规格指标的运算放大器, LT1028 的增益-带宽乘积为 75MHz,无失真输出、以及具有真正的高精度参数,应用在前级要求比较高的电路中,调节R3值能够控制放大器的有效增益。

网友:
    有没有完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