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查初步画好的PCB板子?

楼主(2021-11-16):
怎么检查初步画好的PCB板子?

网友:
我之前都是原理图打印出来,然后对应着,用“S→P”(快捷键)一点点查过去的

网友:
只要原器件的封装没问题,电路的原理图没问题,电源处理好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放心了,一般都没问题的。我第一次做PCB一次就成了,做过几次就有信心了。

网友:
板子画完之后要进行DRC检查才可以,比如开短路的检查,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从画原理图开始,网络画图,然后DRC校验,画出PCB后基本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1.先确保原理图没问题;
    2.结合厂家制造工艺DRC检查一下最基本的短路断路情况;
3.注意一些特殊走线的处理,比如大电流走线,高频信号线等等;
    4.铺铜过孔丝印等细节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