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bit安装ad summer09的小问题

楼主(2021-11-16):
按照本论坛某大神的帖子安装正常,运行后出现“Paraller Port Driver is not supported in 64-bit WIndows",求大神指导怎样解决,还是无关紧要果断忽略

网友:
无关紧要果断忽略,反正你破解完成后那些功能用得到就行啦

网友:
我的情况WIN7 64位 AD09生成不了alf文件要选下拉按钮all files然后命××××alf才可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