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绘制电路原理图SCH时怎样随时调出SCHlib零件库?

楼主(2021-11-16):
AD绘制电路原理图SCH时怎样随时调出SCHlib零件库?

网友:
在SCH视窗,查看可用库,单击右下角ststem------选择:库---------弹出库面板:见下图:
单击上图中左上角libraries---------弹出可用库对话框:见下图。下图的左上角:工程-------是本设计工程内的零件库。installed:是已安装的零件库-------对于当前占时不要的零件库不必卸载,而是把下图中激活过的:对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