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c12c5a60s2单片机采集交流电压?

楼主(2021-11-16):
用stc12c5a60s2单片机采集交流电压,AD采集时如何对数据进行处理?2 c  h- Z1 n4 r0 f0 P

网友:
先用互感器采集之后二极管整流AD就可以处理了

网友:
安全点就是先加互感器然后对出来的电压加一个1.5V左右的偏至电压。

网友:
一般单片机尤其是51系列 不具备采集负压功能

网友:
直接选择和单片机电压匹配的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