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CAM350调钻带的涨缩比例,本人是CAM菜鸟。希望可以具体一点。谢谢!

楼主(2021-11-16):
怎样用CAM350调钻带的涨缩比例,本人是CAM菜鸟。希望可以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如多层板一样,按一定的比例拉伸或缩短,比如横向拉长万分之二、纵向拉万分之三等

网友:
所有孔按一定规律调整孔径,比如NPTH孔都增加单边0.05m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