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 焊盘直径如何确定?

楼主(2021-11-16):
在做常用的PCB元件封装的时候,比如管脚是0.6mm,那焊盘中间通孔取0.8mm的样子(比管脚大0.2mm),那焊盘直径是不是取1.3mm左右,焊盘的尺寸如何确定,有没有什么经验标准啊?

网友:
    盘径和孔径的关系是 : 2*n  +-  (2mil);n是孔径,单位是mil。

网友:
    一般在芯片或者器件的datasheet后面都会有封装
    如果是非标准器件,最好使用游标卡尺进行准确测量再绘制封装

网友:
    看看画的是什么板啦,如果是双面板,1.3左右就可以了,但如果是单面板,最好是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