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DC 结果分析 hotspots coldspots

楼主(2021-11-16):
仿真current这一项结果中,显示hotspots和colDSPots,目的是什么?hotspots处需要多增加过孔,coldspots处过电流少此处不需要过孔?求大神指正

网友A: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也不是说coldspots处就完全不需要,只是说不是主要同流通道,数量上可以少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也不是说coldspots处就完全不需要,只是说不是主要同流通道,数量上可以少一点

    请问大神,在power dc中平面的电流密度,过孔的电流密度以及trace的电流密度的标准值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