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X2.8版 相同PCB布局快速复制问题

楼主(2021-11-16):
  项目中有多个相同布局的通道,在复制基准通道时,需要进行元器件映射。元器件很多的情况下,手动映射效率太低了,一旦基准信号有调整,又要重复进行映射复制,太麻烦了。请问有快速映射,或者自动匹配元器件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点击菜单design-rooms-copy room form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菜单design-rooms-copy room format

你这个是AD的操作吧

网友B:
在 edit-->move and copy ,或者你可以做成symbol

网友:
可以做成模块复用,然后直接从中心库调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edit-->move and copy ,或者你可以做成symbol

已经做成BLOCK symbol了,由于一个BLOCK里面的元器件非常多,复用时没办法自动映射元器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做成BLOCK symbol了,由于一个BLOCK里面的元器件非常多,复用时没办法自动映射元器件

做成Bolck symbol,都会自动映射。出现这种情况要看你的线路图是不是用的相同的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Bolck symbol,都会自动映射。出现这种情况要看你的线路图是不是用的相同的Block

嗯,我也在朝这方便去检查,暂时还未解决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我也在朝这方便去检查,暂时还未解决的

Xpedition中元器件自动匹配的依据是什么呢,相同封装,网线互连关系? 我这个直接使用COPY命令时,还能够自动映射除了电容外的大部分器件。反而建立复用源,使用复用放置时,一个元器件都没办法自动映射。而且手动映射时,当最后一个元件器件映射完毕,整个映射表全部报错了。(只要还剩一个元器件未映射,就不会报错)这种模式下还必须全部映射完毕,才能放置。

网友C:
通道用的器件一样吗?我说的是Part,cell,symol。如果一样你用copy,用Block都可以。用Block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道用的器件一样吗?我说的是Part,cell,symol。如果一样你用copy,用Block都可以。用Block最方便

block里面的元器件全部是一样的,先建立的BLOCK 然后在原理图里面依次放置的BLOCK

网友C:
引用 楼主:
block里面的元器件全部是一样的,先建立的BLOCK 然后在原理图里面依次放置的BLOCK

你可以发文件,我可以帮你看看。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发文件,我可以帮你看看。说不清楚

谢谢大佬,不过这个是内部资料,不太方便发出来,很抱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