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器仿真时CCS报错的原因?

楼主(2021-11-16):
    我在使用2812的仿真器产生PWM控制MOSFET时,经常出现CCS报错的问题,如果把程序烧写进DSP就不会出现问题,使用仿真器控制DSP与把程序固化到DSP中,有什么不一样吗?使用仿真器控制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网友:
    仿真器的速度根据不同型号和不同的厂家会有差异,而且如果仿真器受到外界的干扰,比如在PC机上的另外一个USB口再插一个U盘或者其他设备时,此时仿真器一般会受到影响。还有就是楼上所说的,是因为外部的MOSFET的干扰也会干扰到仿真器,因为Jtag部分是最容易受到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