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和zigbee不能串口通信?

楼主(2021-11-1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zigbee与STM32串口通信,我用的是STM32的开发板和zigbee的底板。如果是一个zigbee单独的串口通信工程,32就能和zigbee进行通信,但是如果是z-stack里的串口通信就不能和32进行通信。

网友:
    zigbee发的信息的格式对不对 ?

网友:
    可以的,串口通信是没问题的,原理和使用蓝牙类似

网友:
    检查波特率,接线,器件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