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ARM 二者之间的通信是否只能通过双口RAM来解决

楼主(2021-11-16):
系统芯片已经确定是F2812 DSP和 S3C2410,DSP负责数据处理,ARM则负责控制,但由于F2812没有HPI,那么,二者之间的通信是否只能通过双口RAM来解决。请高手介绍它们之间可以采用的连接方式,并针对速度优先推荐一种连接方式。谢谢

网友:
还可以采用SPI口通讯,当然速度会是并行的1/8。若速度不够,则只能采用双口RAM了

网友:
用spi吧,f2812的通信方式有sci、spi,,, arm2410也有这些功能,但spi肯定是比sci速度快了,并且两者之间也不需要电平转换,两边处理好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