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选出好的场效应晶体管?

楼主(2021-11-16):
如何挑选出好的场效应晶体管
晶体三极管选用技巧有哪些?

网友:
先选用N沟道或是P沟道场效应晶体管

网友:
明确需用的额定电压,或是电子元件能够承载的高电压。额定电压越大,电子元件的成本就越高

网友:
    保证选定的场效应晶体管能经受高电流,即便在系统造成尖峰电流时。两个考虑的电流情形是持续模式和脉冲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