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SPICE仿真实现正弦波到方波的变换,但输出结果却是梯形,是不是因为响应速度太...

楼主(2021-11-16):
Pspice仿真实现正弦波到方波的变换,但输出结果却是梯形,是不是因为响应速度太慢了,怎么解决?

网友:
可能是你选的器件不好吧,或者元器件参数不对。修改元器件参数,或者将运放等换成理想的,看输出波形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再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