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异型pcb工艺边怎么处理?

楼主(2021-11-16):
    一般异型PCB工艺边是如何处理?最近设计的异型工艺边,生产的时候非常麻烦,虽然有邮票空槽,但是拆除还是容易折弯板子!: t/ C6 ^3 C" V3 X1 Z

网友:
    不要用邮票孔,有锣刀割一条边,然后留一点不割断,这样就能用手轻松扮断了

网友:
    一般会让板厂开V槽,不过开这种不规则的V槽要加钱

网友:
    工艺边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只是在薄板的时候需要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