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 CAN通信

楼主(2021-11-16):
can通信配置can.c
#include “can.h”
long int i;
long loopcount = 0;
void Ecan_Config(void)
{
struct ECAN_REGS ECanaShadow;
struct ECAN_REGS ECanbShadow;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 Write to the MSGID field */

ECanaMboxes.MBOX0.MSGID.all = 0x95555555; // Extended Identifier
ECanaMboxes.MBOX15.MSGID.all = 0x95555555; // Extended Identifier
ECanbMboxes.MBOX25.MSGID.all = 0x95555555; // Extended Identifier
ECanbMboxes.MBOX0.MSGID.all = 0x95555555; // Extended Identifier

/* 配置CANA 邮箱0为发送邮箱 */
ECanaShadow.CANMD.all =ECanaRegs.CANMD.all;
ECanaShadow.CANMD.bit.MD0 = 0;
ECanaRegs.CANMD.all = ECanaShadow.CANMD.all;

//配置CANB 邮箱25为接受邮箱
ECanbShadow.CANMD.all = ECanbRegs.CANMD.all;
ECanbShadow.CANMD.bit.MD25 = 1;
ECanbRegs.CANMD.all = ECanbShadow.CANMD.all;

//配置CANA 邮箱0使能
ECanaShadow.CANME.all = ECanaRegs.CANME.all;
ECanaShadow.CANME.bit.ME0 = 1;
ECanaRegs.CANME.all = ECanaShadow.CANME.all;

//配置CANB 邮箱25使能
ECanbShadow.CANME.all = ECanbRegs.CANME.all;
ECanbShadow.CANME.bit.ME25 = 1;
ECanbRegs.CANME.all = ECanbShadow.CANME.all;

/* Write to DLC field in Master Control reg */
ECanaMboxes.MBOX0.MSGCTRL.bit.DLC = 8;
ECanbMboxes.MBOX25.MSGCTRL.bit.DLC = 8;

//CANA 邮箱0发送信息
ECanaMboxes.MBOX0.MDL.all = 0x12345678;
ECanaMboxes.MBOX0.MDH.all = 0x87654321;

// ECanbMboxes.MBOX25.MDL.all = 0x12345678;
// ECanbMboxes.MBOX25.MDH.all = 0x87654321;
//
// //配置为自检模式,实验现象表明可以正常发送数据
// EALLOW;
// ECanaShadow.CANMC.all = ECanaRegs.CANMC.all;
// ECanaShadow.CANMC.bit.STM = 1; // Configure CAN for self-test mode
// ECanaRegs.CANMC.all = ECanaShadow.CANMC.all;
// EDIS;

for( i=0; i < 1000; i++)
{
ECanaShadow.CANTRS.all = 0;
ECanaShadow.CANTRS.bit.TRS0 = 1; // Set TRS for mailbox under test
ECanaRegs.CANTRS.all = ECanaShadow.CANTRS.all;
//单步运行卡在此处,需检查CAN总线是否挂载另一个节点,GPIO配置,CANA,CANB配置等问题
do

ECanaShadow.CANTA.all = ECanaRegs.CANTA.all;
} while(ECanaShadow.CANTA.bit.TA0 == 0 ); // Wait for TA5 bit to be set…

    ECanaShadow.CANTA.all = 0;
    ECanaShadow.CANTA.bit.TA0 = 1;               // Clear TA5
    ECanaRegs.CANTA.all = ECanaShadow.CANTA.all;

    loopcount ++;
 }
    ECanaShadow.CANTA.all = 0;
    ECanaShadow.CANTA.bit.TA0 = 1;               // Clear TA5
    ECanaRegs.CANTA.all = ECanaShadow.CANTA.all;

    loopcount ++;
 }

}

CAN通信的can.h文件
#ifndef CAN_H
#define CAN_H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头文件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例子相关头文件
void Ecan_Config(void);

#endif /* APP_CAN_H_ */

在主程序中运行该程序,则通过CAN分析仪可在PC机上看到发出1000次信息。

网友:
配置CANA 邮箱0使能
ECanaShadow.CANME.all = ECanaRegs.CANME.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