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中,有铅喷锡和无铅喷锡应如何选择?

楼主(2021-11-16):
喷锡即焊盘涂敷形式,是一种最为常见的PCB板处理方式。喷锡又分有铅喷锡和无铅喷锡两种,在行业内喷锡厚度的标准是20uM。有些客户不了解喷锡有铅和无铅的区别,那么pcb有铅喷锡和无铅喷锡哪个好?今天捷多邦PCB小编就和大家说说有铅喷锡和无铅喷锡。

(1)从字面意思我们就可以知道,无铅喷锡属于环保类型,有铅喷锡属于不环保类型。无铅的含铅量不超过5,而有铅的含铅量达到了37,是无铅含铅量的七倍还多。

(2)通过外表颜色也可以分辨有铅喷锡和无铅喷锡,一般有铅喷漆处理的焊盘要亮些,无铅喷锡处理的焊盘则比较暗淡些。有铅喷锡浸润性要比无铅的好,有些喷锡的性价比较无铅的要高些,若单从价格上来讲选择有铅比较划算。对环保有较高要求的还是选择无铅喷锡比较好。

(3)有铅的熔点在183℃左右,这就要将喷锡锡炉的温度控制在245℃-260℃,过波峰温度控制在250℃,回流温度控制在245℃-255℃。
无铅的熔点在218℃,这就要将喷锡锡炉温度控制在280℃-300℃,过波峰温度控制在260℃,回流温度控制260℃-270℃。

由于铅会提高锡在焊接过程中的活性,因此有铅锡线相对于无铅锡线要好用;但无铅喷锡的熔点要比有铅喷锡的高,因此无铅喷锡的焊接点要比有铅喷锡的焊接点要牢固很多。

网友:
喷锡即焊盘涂敷形式,是一种最为常见的PCB板处理方式

网友:
喷锡又分有铅喷锡和无铅喷锡两种,在行业内喷锡厚度的标准是20uM

网友:
无铅喷锡属于环保类型,有铅喷锡属于不环保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