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AD软件中,是不是看到有这条波浪线,即说明有标号重复了.

楼主(2021-11-16):
(图片)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大部分下的情况是因为标号重复了,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你好,其实这个是错误提示,如果你觉得不好看,可以取消,DXP -> Preferences -> Schematic -> Compiler 右侧窗口中第一栏Errors & Warnings 的框里去掉 Diaplay 一栏中所有的对勾取消,关闭原理图,再开就没有波浪线了。

网友:
    是的,有个命令是reset duplicate SCH design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