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Keepout层问题

楼主(2021-11-16):
    在画板的时候用到了keepout层,但是最后不想删除,直接把keepout层隐藏,在实际制板的过程中也是不存在keepout层的吗?

网友:
    存在的   隐藏层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查找错误,方便浏览

网友:
    出板看的是光绘文件,只要keepout层不加到光绘里就行

网友:
    制板只看你导出的层。其它的层你可以画只小仙女也没关系的。

网友:
    加工厂只看你给的gerber,你不想给到的资料可以不导在gerber中。我就经常把丝印层的位号隐藏,所以我做出的板子没有位号,只有封装的轮廓!

网友:
    如果你是直接将PCB图给板厂,那就删除或标明一下,最好是删除。如果是导出GERBER,导出的时候不选中图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