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线

楼主(2021-11-16):
    请问大神,AD设计中如果想入力分割线一般入力到哪一层,请满足一下小白的求知欲,谢谢。

网友A:
    直接画机械层线,然后送到加工厂,做V割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画机械层线,然后送到加工厂,做V割就行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