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FSS PCB仿真报错

楼主(2021-11-16):
    Solving adaptive frequency ..., process hf3d error: Matrix solver exception: failed.
没有提示具体原因,direct solver 仿了3对差分线,25G的频率,大概3个小时报的错,求助各位大佬,感谢

网友A:
    是Temp文件夹太小了   你把那个盘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Temp文件夹太小了   你把那个盘清理一下

设置里面 Options - Directories - Temp 路径 还有300G可用。 C盘也还有30G可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遇到类似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