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500MHZ占空比50%在不同传输线的长度传输仿真

楼主(2021-11-17):
1、同一个模型输出端,在不同的传输线上最终仿真出来的U1和U3的不一样(U3和U5是一致的),除了第一个一直以后的都逐渐升高了,这个是反射的吗?
2、U1、U2 和U4的下降沿有个回弹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网友A:
信号完整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完整性有问题

具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什么?

你说信号完整性太泛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