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产品安规基本要求

楼主(2021-11-17):
一、电子元器件产品安规基本要求

一般在评估电子元器件产品时,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其安规性能:

1.耐电压(抗电强度)-防止电击伤害

2.绝缘电阻-防止电击伤害

3.接地电阻-防止电击伤害

4.泄漏电流-防止电击伤害

5.电磁兼容-(EMS和EMI)

6.耐火阻然-防止火灾危险

7.机械结构-防止机械结构缺陷引起的损伤,灼伤等.

8.能源冲击-防止因为大电流引起火灾或电弧灼伤

9.其他特殊要求

二、电子元器件产品测试要求

1 耐电压测试

主要考量产品在异常高压下,绝缘系统的承受能力.工作电压小于50V的产品,一般不进行耐压测试,因而III类电器,一般不需要进行耐电压测试。现以美国UL认证为例:

(1) 电压设定

耐电压一般与产品的额定工作电压(Rated Voltage)有关,通常用的计算公式:

(1)交流:1000V +2*额定工作电压

(2)直流:(1000V +2*额定工作电压)*1.4

以上是普通绝缘用的试验电压,如果是双重绝缘,则试验电压为普通的2倍,如果计算出来的结果不是100的整数倍,则取大不取小.

例:额定工作电压为220V,普通绝缘的试验电压为:

交流:1000 2*220=1440V,此时试验电压应当取1500V,而不是采用四舍五入.

(2) 泄漏电流的设定

一般设定为5~10mA,最大不超过100mA,根据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要求,如医疗器械的泄漏电流一般为1mA.

(3)测试时间的设定

一般试验设定为1分钟,产线上可考虑缩短,会改为1秒.缩短测试时间时,应采用更高的试验电压.根据UL的规定,可以有如下关系转换:

交流(1000V+2*额定工作电压)*1.2

直流(1000V+2*额定工作电压)*1.4*1.2

IEC测试参数有所不同,具体参数,请参照本手册第十部分“电气强度耐电压试验电压值”。

2接地电阻测试

主要考量产品发生绝缘崩溃,或正常工作情况下泄漏的电荷,能把这些电荷迅速导入大地的能力,这属於一种保护措施,这在没有接地的产品中不做考量.

接地电阻要求越小越好,一般的单体接地电阻不允许大于0.1 0hm,系统接地总电阻不允许大于40hm,系统中接地点之间的连续性电阻不允许大于0.01 0hm.

一般来讲,如果耐压试验通过,那绝缘电阻测试也会通过,但绝缘电阻试验通过,但不能代表耐压试验也会通过.

在批量生产的情况下,产线一般需要做100%的耐电压测试即可,绝缘电阻,泄漏电流和接地电阻只是在抽查时进行试验或新产品导入时进行试验。

3电磁兼容测试

电磁兼容的要求测试项目比较多,一般要求为:

a.传导干扰及抗干扰

b.辐射干扰及抗干扰

c.抗静电

d.抗雷击

e.抗浪涌或电压突变等

EMC 是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的简称,主要包括(EMS和EMI),虽然并不是所有认证机构都有要求,但许多国家以将其列为强制性项目,并且独立开展电磁兼容认证-EMC 认证.

EMC 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指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干扰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EMI);另一方面是指器具对所在环境中存在的电磁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扰度,即电磁敏感性(EMS)。

EMI:Electro Magnetic InteRF erence

EMS:Electro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4耐火阻燃

对电子产品的燃烧评价,全球主要是采用的是美国UL94燃烧测试标准,即所用到的胶料必须要通过相对应的阻燃等级测试要求。

塑胶和绝缘类材料的燃烧测试一般按UL94评估,按产品材质形态可以分为三大类,采用略有不同的测试方法。

胶粒: 94HB,94V-1,94V-2,94V-0,94-5VA,94-5VB

泡棉: 94HBF、HF-1、HF-2

蒲膜: 94VTM-0,VTM-1,VTM-2

二、关键性电子元器件产品认证

一般来说,有下列元器件需要安规证书,它们同时也是安全关键性元器件。塑胶外壳、铭牌;

PCB板、保险丝;

压敏电阻、放电管;

电感、变压器;

光耦、X电容、Y电容;

插座、线材;

硅胶、热缩管、套管、PVC片;

风扇、继电器、开关、温度开关

电器耦合器、连接器等

安规零部件是安规认证机构重点管控的部件,一般都需要通相关国家的认证,没有认证是没有办法用到其他产品上的。同时如果这些安规零部件发生变更时,必须向安规认证机构申请报备,只有在获得批准认可后才可以使用,有时还必须重新送样试验,试验通过后,才能正式使用。

注:对于不同的产品和所使用的场合,关键元器件的规定有所不同。

网友:
EMC 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指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干扰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EMI);另一方面是指器具对所在环境中存在的电磁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扰度,即电磁敏感性(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