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I仿真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楼主(2021-11-17):
新人刚接触仿真,目前用candence自带的PI仿真,电源平面阻抗-频率曲线,需要关注什么?频率在什么范围内需要重点关注?有一步操作上设置默认电感值,需要设多少?按封装来定的吗?0402?0603?

网友A:
    DC:关注IrDrop和电流密度
AC:关注1、PDN,PCB板级一般只需要关注100kHz~300MHz范围内;2、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关注IrDrop和电流密度
    AC:关注1、PDN,PCB板级一般只需要关注100kHz~300MHz范围内;2、谐振频率

像FPGAbank电容的选择一般就0.1uF,这种是基于什么选择的呢?如果单独一块PCB是有直流供电的,是不是不用考虑谐振频率那些了?

网友:
    基于AC和DC的选择
如果要关注PI,那不管是什么方式供电,谐振频率都是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