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是三极管封装还是mos管封装

楼主(2021-11-17):
芯片内部是三极管做的还是mos管做的如何区分?

网友:
    三极管,也称双极型晶体管,与mos管的区别:
1、外观:主要是看上面的印字,再查到该型号的资料就知道它是什么东东了!
2、三极管其主要特征是有2个背靠背的pn结,而mos管则没有pn结,所以用万能表很容易测出来。也就是mos管用万能表的电阻档怎么测它都不通。但这不是绝对,因为有不少特殊应用的mos管内部在gd极间或sd极间并有保护二极管,这样的情况下用万能表测量就会导通了!

网友:
    再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的

网友:
    查芯片的资料,或咨询厂商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