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人员饱和,没新人进,也不能人力重调配,该怎么办?

楼主(2021-11-17):
公司人员饱和,没新人进,也不能人力重调配,该怎么办?

网友:
团队建设的前提是,建立统一的目标和思想。目标是团队的动力来源,也是成立团队的前提。而思想则是团队的灵魂。如果一个团队没有自己明确的目标,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那就等同于行尸走肉。因此,团队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目标,而这个目标一定是切实可行的,在未来是有发展潜力的。再次就是团队思想的问题,这很重要,也是团队能否在未来获得更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网友:
团队建设也需要一定的规矩约束,一个团队必须建立自己的规矩,这个规则是告诉团队成员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网友:
一个好的创业团队,不仅仅要有统一的目标、思想以及制定相应的规矩,还应该在行动的时候注意团队沟通,要做到相互沟通与协调,让工作起来行动统一有序,这样就能使整个合作流程得到合理的衔接,达到每个细节都能环环相扣的良好效果。

网友:
大家要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之所以要建立团队,是为了集大家之所长,形成巨大的能量,走更远的路,做更多的事。但是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因此,在团队建设中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点是团队成员的选择问题。一个好的团队是无所不能,每个方面都有能人的集合。因此,在挑选团队成员时,一定要记住成员的互补问题。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用在团队成员身上也是极其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