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查原理图有没有做错?

楼主(2021-11-17):
    altium designer 如何查原理图有没有做错?

网友:
    1。执行菜单命令 [项目管理]--[Compile PCB PROJECT ..],则系统开始对项目进行编译。
2。编译完成后,系统弹出[Message]面板,面板上列出了项目原理图中的所有出错信息及相应的错误等级。
    3.双击任一出错信息的颜色方块,则会弹出与此错误有关的原理图信息,显示在[CompileErorr](编译错误)面板中。同时,相应的原理图被打开,进入原理图编辑环境,出错位置则处于高亮显示 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