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功耗管理机制有哪几种运行模式?

楼主(2021-11-17):
嵌入式微处理器分类:
根据微处理器的字长宽度:微处理器可分为4位、8位、16位、32位、64位。一般把16位及以下的称为嵌入式微控制器,32位以上的称为嵌入式微处理器。

根据微处理器系统集成度,可划分为两类:一般用途的微处理器,即微处理器内部仅包含单纯的中央处理单元;单芯片微控制器,即将CPU、Rom、RAM及I/O等部分集成到同一个芯片上。

根据嵌入式微处理器的用途:可分为以下几类:
1、嵌入式微控制器(mcu),又称为单片机。微控制器的片上外设资源通常比较丰富,适合于控制,因此称为微控制器。微控制器芯片内部集成有ROM/EPROM、RAM、总线、总线逻辑、定时/计数器、看门狗、I/O、串行口、脉宽调制输出(PWM)、A/D、D/A、Flash、EEPROM等各种必要功能和外设。微控制器的最大特点是单片化,功耗成本低,可靠性高。常用的有8051、MCS系列、C540、MSP430系列等,目前,微控制器占嵌入式 系统的约70%的市场份额。

2、嵌入式 微处理器(EMPU)。由通用计算机中的CPU发展而来,主要特点是具有32位以上的处理器,具有比较高的性能,价格也较高。与计算机CPU不同的是,在实际嵌入式 应用中,只保留和嵌入式 应用紧密相关的功能硬件,去除其它的冗余功能部分,因此其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成本低及可靠性高。通常嵌入式微处理器把CPU、ROM、RAM及I/O等元件 做到同一个芯片上,也称为单板计算机。目前,主要的嵌入式 微处理器有ARM、MIPS、POWER PC和基于X86的386EX等。

3、嵌入式DSP处理器。它是专门 用于信号 处理方面的处理器,茏在系统结构和指令算法方面进行了特殊设计 ,具有很高 的编译效率和指令执行速率,主要用在数字滤波、FFT、频谱分析等各种仪器上。
DSP内部采用程序和数据分开存储和传输的哈佛结构 ,具有专门硬件乘法器,广泛采用流水线操作,提供特殊 的DSP指令,可用来快速的实现 各种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加之集成电路 的优化设计,速度甚至比最快的CPU还快数倍。
4、嵌入式 片上系统(SOC)。它是追求产品系统最大包容 的集成器件。SOC最大的特点是成功实现了软硬件无缝结合 ,直接 在处理器片内嵌入操作系统的代码模块。体积小,功耗低,可靠性高。
在百度上一搜一大堆的问题,怎么老爱在这儿问,处理器根据结构设计的不同,哈佛结构和冯诺依曼,典型的哈佛结构为51系列的,冯诺依曼就不用说了,两者的不同前者数据和程序指令分开存储。

网友:
根据微处理器系统集成度,可划分为两类:一般用途的微处理器,即微处理器内部仅包含单纯的中央处理单元;单芯片微控制器,即将CPU、Rom、RAM及I/O等部分集成到同一个芯片上

网友:
    微控制器的片上外设资源通常比较丰富,适合于控制,因此称为微控制器

网友:
    SOC最大的特点是成功实现了软硬件无缝结合 ,直接 在处理器片内嵌入操作系统的代码模块。体积小,功耗低,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