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补泪滴没效果怎么办?

楼主(2021-11-17):
altium Designer 补泪滴没效果怎么办?选择补泪滴,没有效果,选择强制补泪滴的时候有效果,但是会出现淡绿色的区域,同时Altium Designer提示<10mil。

网友:
    可能是先敷铜后添加的泪滴,正确顺序是先添加泪滴后敷铜,之后就不会出现<10mil的提示了。

网友:
    在敷铜之前就要补泪滴,在有改动的时候也要及时去泪滴,不然的话软件就会卡,我有好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
    不知道你的AD版本,新的版本加泪滴的时候,下边的选项默认是只添加选择的,要改成全部才行。你检查一下。加完泪滴后重新铺铜操作一下,再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