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stm32产生的频率分别为10khz和30khz的方波,请问如何经过滤波处理产生频率不变?

楼主(2021-11-17):
由STM32产生的频率分别为10khz和30khz的方波,如何经过滤波处理产生频率不变,峰峰值分别为6V和2V的无明显失真的正弦波信号。想过用RC,运放,ne555,但是好像没办法产生这么大幅值的正弦波,求大佬指点指点啊!十分感谢!

网友:
你要再加一路电源来供电

网友:
    硬件RC滤波估计会有问题,因为方波信号是由很多频率信号的叠加。要得到正弦波需要多阶滤波器滤波,至于信号幅度可以通过滤波后效果然后再用运放进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