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音频放大电路的设计与仿真multisim仿真

楼主(2021-11-17):
    设计及仿真调试过程

    一.设计过程

    (一)基本功能设计

    1.输入部分

    由于大多数放大电路存在温漂问题(0输入的时候不是0输出),所以在电

    路的输入级采用差分放大电路,用三极管设计一个恒流源来提供静态偏置。采

    用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形式。实际情况下,很少用原理讲解中那样的电路来

    连接信号与电路,直接使用集成运放放大原件可以更直接又便捷的解决此题,本次仿真我采用同相比例放大器做输入级,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可以调节电压放大倍数1-20。

    2.通频带的设置

    本次实验要求3dB通频带为300~3400Hz,输出正弦信号无明显失真。于是我采用高通低通滤波器分别实现下限与上限截止频率的设置。

    3.功率放大器的选择

      功率放大器种类繁多,按照晶体管在整个周期导通角的不同,可以分为甲类、乙类、甲乙类、丙类、丁类。按照电路结构不同,可以分为变压器耦合、无输出变压器OTL、无输出电容OCL、桥式推挽功率放大电路BTL。本次仿真中我采用甲乙类双电源互补输出电路。根据题目要求设置负载为8Ω。

    (二)发挥功能设计

    仿真及调试过程

    (一)基本功能仿真与调试

    1.所用器件

                                                                                                    表1、元器件使用情况

    集成运放

    4个

    1μF电容

    2个

    二极管1N914

    2个

    BJT-NPN

    1个

    10kΩ电阻

    2个

    BJT-PNP

    1个

    1000Ω电阻

    3个

    100Ω电阻

    2个

    47Ω电阻

    1个

    530Ω电阻

    1个

    190KΩ滑动变阻器

    1个

    8Ω负载

    1个

    1.仿真实现过程

    图1、电路原理图

    1.输入端的放大电路

                                                                                                图2、输入端放大电路

              设置信号源频率500hz,幅值5V,通过如下公式:

              根据比例调R4电压可连续调节1-20倍电压放大倍数。

    2、低通、高通滤波器的设置仿真电路如图3所示。

                                                                                                    图3、通频带设置电路

           设低通、高通滤波器中电容为1uF,通过如下公式:

           计算可得:

           将二者级联可得如图2所示电路。

    1、功率放大电路

                                                                                                    图4、功率放大电路

            仿真原理图如图4所示,由图中数据计算可得:

    达成题目要求的Pom≥1W的要求。

                                                                                              图5、20倍放大时输入与输出波形图

    由图5可知,在20倍放大后经过调节已解决波形失真。

                                                                                                    图6、总电路仿真原理图

    1.调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及解决措施

    该电路使用的原件类型少,电路连接简单,实现电路要求也较为简单。但是最初经测试后,发现其结果不是很理想,失真较为严重。经过反复推敲,对功率放大电路进行小幅修整。

          在设置通频带时也遇到了诸多问题,比如输出电压不符合计算数值,波形严重失真,通过替换集成运放芯片与改变电阻电容数值得以完成通频带的设

    置。

网友:
      在设置通频带时也遇到了诸多问题,比如输出电压不符合计算数值,波形严重失真,通过替换集成运放芯片与改变电阻电容数值得以完成通频带的设计

网友:
    该电路使用的原件类型少,电路连接简单,实现电路要求也较为简单。但是最初经测试后,发现其结果不是很理想,失真较为严重。经过反复推敲,对功率放大电路进行小幅修整。

网友:
    需要拆壳用裸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