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流检测,检测范围为0~50A,ADC值不变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17):
想用ACS758检测直流电源的电流,但STM32f103读到的ADC值几乎不变,想问各位怎样用ACS758设计电流检测电路或者有其他好的方法?

网友:
输入的方式有点不妥

网友:
标号POWER接有负载,电流经过负载形成回路到GND,电流再经过ACS758,电流转化成电压,用32芯片读出ADC值

网友:
电源岂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