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单片机一个IO口实现切换AD检测与加热?

楼主(2021-11-17):
自己做了个产品低压数控恒温烙铁,在写程序时遇到一些问题,向同行们请教下,一,如附图,手柄处是连接发热丝与热电偶串联一起,当mos管不工作时,由热电偶产生的电动势电压经运放输入放大后输出到stc15W408AS  P1^6脚作检测转换并显示实时温度,当MOS管加热时AD不检测,加热控温使用PID方式。请大神们指点下在程序方面该如何整理逻辑思维进行编写?thanks!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呀。AD检测是输入,检测时加热暂时异常。加热是输出,输出的状态对AD没什么影响。

网友:
MOS管要停止工作,AD检测才能正常,所以工作状态是,MOS管工作方式是通电(MS)-----截止(MS)----通电,AD检测工作是不检测-----检测转换

网友:
可以加个模拟开关或者用mos管做开关也可以,来切换一下就可以